楼主(2008-11-19):
请问三菱FX2N可以装2个富士编码器吗??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只能用一路

网友B:
对于FX2N,2相2计数一个允许30KHZ,另外允许二个5KHZ的;
如果你的频率没有超过上面的值可以接;

网友C:
FX的X0到X7可以进行高速计数
接两个没问题的
注意总的频率不能超过范围

网友D:
没问题的,像楼上说的,只要相应的高速计数接线端没有被占用就行
提醒一下,编码器要集电极开路输出、NPN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