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俗话说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本人刚学西门子的plc编程,请大家帮忙做一题!谢谢!gbx204@163.com

网友A:
不好意思

如果是做工程的话,买个3路灯光控制器就行了,价格100多

做工程高设计,首先是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B:
LD I0.0
LDI T39
TON T37 50
LD T37
TON T38 50
LD T38
TON T39 50
LD I0.0
LDI T37
OUT Q0.0
LD T37
LDI T38
OUT Q0.1
LD T39
LDI T38
LDI T37
OUT Q0.2

网友C:
学PLC多会遇到控制灯的案例
这不是什么工程
都是为了熟悉指令、锻炼编程思路

网友D:
[讨论]
说一下编程思路:
按下一个按钮后,第一个灯亮,同时激活计时器,到达设定值后,断开这路,同时激活一下个灯,开始下一个计时器的计时,集资依此类推。

网友B:
SIEMENS截个图贴上来就是麻烦,分好几个图...

网友D:
是的,不知道怎么能缩小,这个程序短,只截两遍就行了

网友E:
其实很短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