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我用浮点除法DIV_R时,输入一个常量32000.0时,运行时监控,以十进进显示,数字大得惊人,显示1190789120.结果当然不正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的除法是怎么做的,如果你的被除数很小,结果就会挺大的。
比如是2.687E-5

楼主:
我只是输入了一个除法指令的被除数,32000.0,但用十制监控时却显示1190789120。      还有用DI—R指令,将一个十进制数100转换成浮点数,监控时以十进制显示,居然显示1120403456。郁闷透顶啊,老板催得紧啊。在线等。

网友B:
监视显示是不是要设置成浮点呀,我上次用信捷的PLC就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浮点运算遇到难题了
我截了一个图,就高手指点

网友C:
浮点数就要用浮点数格式显示查看。
以十进制格式查看时系统是将地址中的数据以定点数的格式显示的。
定点数和浮点数的存贮格式是不一样的,用定点数格式来显示浮点数,显示结果当然是不正确的。

楼主:
但我想浮点还是十进制或是十六进制,只是表示不同,值应该不会有区别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D:
浮点数要用浮点数监控,你还是先看看浮点数的结构吧。

网友C:
浮点数和定点数是数值存贮的两种方式,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是定点数显示的两种方式。浮点数也有不同的显示方式,比如小数型式和科学读数法型式。

网友E:
先乘后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