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求教!!!触摸屏的温度曲线怎么做呢?

网友A:
触摸屏上的曲线只是反映你PLC寄存器数据的变化而已;

你需要做成什么的曲线最好描述清楚;

一般触摸屏都是带有趋势图或者X-Y曲线功能‘/

网友B:
不同品牌、型号的触摸屏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曲线、饼图、柱图等基本显示应该都有的。楼主可以看一下你的触摸屏附带的说明书就能轻易地做出来了。

网友C:
用趋势图做这功能比较好
最好说出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屏

网友D:
哎;现在回答问题的比问问题的累;
下次讲清了再以贴;

网友A:
关键问个问题就这样撂下了,也不来反馈一下的.

网友E:
结帖结帖,不能花一样钱补五样!

楼主:
求教
您好!这几天较忙没空上网,所以没回帖,您能做一段驱势图和X-Y曲线图的PLC(三菱)程序发给我吗?本人万分感激!TKS!!

网友C:
手上有触摸屏,有的话自已可以试下

首先要把温度数值采集到控制器的地址中,然后这个地址用在趋势图的设置中
触摸屏中做个趋势图显示,属性参数设置中的地址就是存放温度值的地址
显示条件中选择显示的周期,就可以按时间间隔显示温度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