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s7-200定时器有1ms,10ms和100ms的,分别是什么时候用呢,我一般都用100ms,其他两个没有用过,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对于1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的更新不与扫描周期同步。对于大于1 ms的程序扫描周期,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一次扫描内刷新多次。
对于1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整个扫描周期过程中为常数。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会将一个扫描累计的时间间隔加到定时器当前值上。
对于10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指令执行时刷新。因此,为了使定时器保持正确的定时值,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

网友B:
据我所知,1MS的比较特殊,它不是第个扫描周期更新,而是随时更新,因为它时间太短,第个周期更新的话,误差很大

网友C:
一般常用都是100ms,但是1ms的用法有的时候很特殊!只用过1次!
具体区别2楼的也说了 注意事项手册上面也有的

网友D:
呵呵;对定时器没有特别严格精度要求的话,一般都用0.1S的;
0.01及0.001秒的都会大于程序的扫描周期;

网友E:
来赚积分了。

网友F:
您可利用定时器执行时间基准计数功能。S7-200指令集提供三种不同类型的定时器。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用于单间隔计时

?保留性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用于累计一定数量的定时间隔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用于延长时间以超过关闭(或假条件),例如电机关闭后使电机冷却。

定时器操作:

定时器类型 当前值 >= 预设值 启用输入"打开" 启用输入"关闭" 电源循环/首次扫描
TON 定时器位打开,
当前值继续计数
直至达到32,767 当前值记录时间 定时器位关闭,
当前值=0 定时器位关闭,
当前值=0
TONR 定时器位打开,
当前值继续计数
直至达到32,767 当前值记录时间 定时器位及当前
值保持最后的状态 定时器位关闭,
可保持当前值(1)
TOF 定时器位关闭,
当前值=预设值,
停止计数 定时器位打开,
当前值=0 从"打开"转换为"关
闭"后定时器开始计
数 定时器位关闭,
当前值=0
(1) 可通过电源循环为保留目的选择保留性定时器当前值。请参阅保留范围标记-系统块配置中有关S7?00 CPU的内存保留信息。

请参阅文档光盘"提示和技巧"中的提示31,查阅使用接通延时定时器(TON)的抽样程序。

注释:

可用"复原"(R)指令复原任何定时器。"复原"指令执行下列操作:

定时器位 = 关闭,定时器当前值 = 0

只能用"复原"指令复原TONR定时器。

复原后,TOF定时器要求启用输入从"打开"转换为"关闭",以便重新启动。

1毫秒分辨率
1毫秒定时器记录自现用1毫秒定时器启用以来1毫秒定时器间隔的数目。执行定时器指令即开始计时;但是,1毫秒定时器每毫秒更新一次(定时器位及定时器当前值),不与扫描循环同步。换言之,在超过1毫秒的扫描过程中,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将多次更新。
定时器指令用于打开和复原定时器,如果是TONR定时器,则用于关闭定时器。
因为可在1毫秒内的任意时刻启动定时器,预设值必须设为比最小要求定时器间隔大一个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毫秒定时器时,为了保证时间间隔至少为56毫秒,则预设时间值应设为57。

10毫秒分辨率

10毫秒定时器记录自现用10毫秒定时器启用以来10毫秒定时器间隔的数目。执行定时器指令即开始计时;但是,在每次扫描循环的开始更新10毫秒定时器,其方法是以当前值加上积累的10毫秒间隔的数目(自前一次扫描开始算起)(换言之,在整个扫描过程中,定时器当前值及定时器位保持不变)
因为可在10毫秒内的任意时刻开始定时器,预设值必须设为比最小要求定时器间隔大一个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毫秒定时器时,为了保证时间间隔至少为140毫秒,则预设时间值应设为15。

100毫秒分辨率

100毫秒定时器记录自现用100毫秒定时器上一次更新以来100毫秒定时器间隔的数目。这种定时器的更新方法是在执行定时器指令时以当前值加上积累的100毫秒间隔的数目(自前一次扫描开始算起)。
只有在执行定时器指令时才对100毫秒定时器的当前值进行更新。因此,如果启用了100毫秒定时器但并未对各扫描循环执行定时器指令,则仍不能更新定时器当前值并将丧失时间。同样,如果在单个扫描循环内多次执行100毫秒定时器指令,将向定时器的当前值多次增加100毫秒间隔数,赢得时间。只有在每次扫描循环仅仅执行一次定时器指令时,才应该使用100毫秒定时器。

因为可在100毫秒内的任意时刻启动定时器,预设值必须设为比最小要求定时器间隔大一个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0毫秒定时器时,为了保证时间间隔至少为2100毫秒,则预设时间值应设为22。

更新定时器当前值
更新当前时间值有多种方式,其作用取决于如何使用定时器,如下图所示的定时器操作:

?使用1毫秒定时器时,每次在执行正常关闭触点T32之后和执行正常打开触点T32之前更新定时器当前值时,Q0.0即打开进行一次扫描。

?使用10毫秒定时器时,从不打开Q0.0,因为从扫描顶端至执行定时器方框均打开定时器位T33。一旦执行了定时器方框,定时器的当前值及T位均被设为零。执行正常打开触点T33时,T33及Q0.0均被关闭。

?使用100毫秒定时器时,每当定时器当前值达到预设数值时,Q0.0时钟打开进行一次扫描。

通过使用正常关闭解点Q0.0代替定时器位作为定时器方框的启用输入,可保证每次定时器达到预设值时均打开输出Q0.0进行一次扫描。

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网友G(2014-05-04):
额,菜鸟看着有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