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各位老兄:
  我今天用电度表测量了一下应用可控硅的设备的用电情况,发现当可控硅打开的角度较少的时侯其用电量较少,但是用互感器测得的电流较大。请问大家是何原因,是否是功率因数的问题呀。测量在设备前接的电压和采集的电流。

网友A:
以电度表测量为准。电压表设计为测量标准50赫兹正弦交流电。

网友B:
互感器设计为测量标准50赫兹正弦交流电

网友C:
没做过这个测试

网友D:
没测过这个东西,测这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兄:
  我今天用电度表测量了一下应用可控硅的设备的用电情况,发现当可控硅打开的角度较少的时侯其用电量较少,但是用互感器测得的电流较大。请问大家是何原因,是否是功率因数的问题呀。测量在设备前接的电压和采集的电流。

可控硅功率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会给测量仪表带来严重的误差,

楼主:
别沉下去,我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