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钳形电流表测量可控硅调压的设备的电流,测量的数值准确吗?

楼主(2008-11-19):
如题。

网友A:
用机械表测量
不要用数字表量,容易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表测量
不要用数字表量,容易受干扰,
赞同1213712137的看法!

网友C:
赞同2楼的看法

网友D:
尽量用在线的机械测量
准与不准应该只是相对而言(这里应该说做精确吧)

网友E:
钳形电流表是按测量正弦交流电设计的,用它测量可控硅调压的设备的电流,电流波型变了,钳形电流表的感生电动势也变化很大。应该不准,只有可控硅全导通和全截止才准。

楼主:
如果在该设备前加上三相四线电度表,请大家讨论影响计量吗?

网友A:
影响不大,可能会有点噪音

网友F:
对于老师傅来说用机械指针表没问题,可是新手用起来可能连读数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