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我的CPM1A-20CDR-A-V1总是不能在线上传程序。什么都搞过啊。

楼主:
那位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把你的具体操作步骤说出来,还有不能连接是所出现的提示。

网友B:
老PLC了,不成在上传不了的,看连线,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您好.先自动在线,然后把PLC处在编程模式,然后在左边的工程工作区,双击"设置",设置"外围端口"选项,模式为HOST LINK,通信设置为标准,然后在此窗口的选项下拉菜单,选择传送到PLC,该设置传送完毕后,将PLC与电脑离线,然后PLC断电(至少20秒),此时PLC再上电,打开的原来编辑好的程序,在左边的工程工作区,双击"新PLC",选择相应的设备类型和连接的电脑的COM口,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然后确定,此时,再双击工程工作区的"设置"选项,在外围端口选项中,选择"标准"通信设置,模式为HOST LINK,还是不能在线操作啊。但能自动在线

网友C:
你在接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连接信号灯有闪烁,黄色灯。这种问题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都是连接问题,数据线,特别是USB转232的那种,十之八九连不上。如果真是这样的,就不用搞了。

网友A:
首先把你的SW1拨码开关拨到ON,使用缺省设置。然后打开CX-P,选择好机型,选择SYSMAC WAY,选好COM口。然后到编辑界面。按CTRL+W。看是否会弹出对话框。
不知道你是否会出现这一步?

楼主:
不用搞怎么办

楼主:
6楼说的SW1我的PLC上没有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D:
怎么没人回复 标准答案啊!

网友E:
呵呵;
确认你的电缆没有问题的话,用软件里的自动连接功能试一下,会对所有COM口及波特率全试一次,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F:
你用什么东西和计算机联的?
如果不是欧姆龙的,比如国内产品,上面没有选择开关(host link),可能是plc设置被改动了。
自动连接行不通,找个编程器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