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这个cpu222是我买了自己学习的,前几天刚买了,我写了个小程序试机没问题的。可今天就通讯不上了,我怀疑不会是编程口有问题吧!请各位看看
双击刷新就出现上面的画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A:
断电一次,将PLC置于非运行状态,然后用“清除”功能试一下!

网友B:
首先,选中搜索所有波特率,让系统自动搜索,看是否通讯速率被更改。
检查PPI接口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选择的串口号与实际联接的端口是否 一致。
关掉多主站功能,再搜索看看。
还不行,用WIPEOUT.EXE程序将PLC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COM口设对了,搜索所有波特率选中试一下;
另外换台电脑试一下;
都不行可能是通讯口烧了,S7-200的通讯口烧毁的见的太多了;

网友D:
1)通讯电缆,有些仿制的300也通用电缆本身容易连不上,普通200仿制线的一般没有啥,断线或脱焊
2)练习就用本本来联机,台式电脑串电厉害,容易烧端口

网友E:
你的数据线是pc/ppi 还是sub/ppi 的?
pc的去计算机管理核对下端口,usb的还要把s7micro里面设置到usb上面
最后搜索下所有波特率

网友F: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多用几个设置试试看。我没见过烧坏串口的。

楼主:
用的数据线是pc/ppi, pc端口是这样的

楼主:
通讯的电缆不是西门子原装的,就是那种二三十块钱的,不过,我搞了2个232-485的转换器,接3,8分别试过了也通讯不了。看来明天借一个原装的试试吧!

网友G:
谢谢大家!解决了,就是通讯口的芯片坏掉了,5块钱买一个换上,OK!

网友H:
我用过哪种国产的PC/PPI电缆,也烧了一个PORT口,后来想想可能是电缆造成的!最好用原装的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