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收费标准?

楼主(2008-11-19):
各位好:
   有谁知道DCS系统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假若说1000个控制点左右得多少钱(包含所有硬件、软件等),另大家认为浙大中控的怎么样?

网友A:
浙大中控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费用问题考虑的比较多的!也不是单一的看你的控制点数就可以确定的!
还有你控制的对象和要求还有其他后续问题等等的

楼主:
一般得花费多少?我一点儿底都没有,有谁知道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B:
设计会提供一个设备预算的.
另外,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要求给厂家做方案报价.
1000控制点,要看类型,比如ai,ao,di,do什么的.ao的价格大概是ai的3倍,ai到是di的3倍,do的是di的3倍.
有没有其它的通讯点?
按照每点2000元算吧.

网友C:
DCS的费用估算可以分为国产和进口,如果用国产,可以控制800元/点;进口可以按1000元/点计算。但这种估算误差较大,还应该考虑配置安全栅数量,是否DI,DO继电器隔离,外供电容量,供电系统是否热冗余,工作站数量等等因素。

网友D(2009-01-14):
生产什么的厂?
DCS 的厂家也家家不一样.
一般来说,贵的值~(比如TPS)

网友E(2009-03-06):
价格每家公司都不一样的,可以把要求告诉供应商,让他们做方案,报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