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电脑里装了欧姆龙5.0的编程软件,在车间里与PLC连接不上,准备下载程序电脑就出现蓝屏,要么程序读取出来电脑死机,PLC拿到房间里每次都可以连接上,并可修改程序。请问高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拿到房间后是同一台电脑吗
是直接的编程线还是USB转换串口的线

网友B:
一般来说是通信线,通信接口,电脑软件的原因。

网友C:
如果是同一台电脑的话,现场电源的干扰?现场是否有重负载、强磁场、高频或者高电压的的设备?

还有是否是自作的编程电缆还是购买的原则货?

网友D:
现场电源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加个光电隔离试试。

网友E:
可能是电缆质量太差,换好一点的电缆试一下吧;

楼主:
是同一台电脑试的,我也怀疑是现场干扰的,PLC和20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控制柜内。

网友A:
那可能是现场的干扰了
用条好的线试
变频器是有干扰的
如果是USB转换的受干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