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9):
如何用PLC实现模拟量输出?
如何调节PLC的输入量来控制输出量的大小?
在LABVIEW监控界面中如何实现对PLC的输入量调节?

如何改变PLC的输入,调节PLC的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大小?

网友A:
一般要用到模拟量模块
什么厂家的PLC,不一样的PLC模拟量处理方式也不一样的

网友B:
将数值送到 模拟量输出端口同,将实现模拟量的输出了。
输入量与输出 的关系 ,是与控制工艺有关系的,根据工艺确认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式。

网友C:
有输入输出模块的啊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子的PLC啊!

网友E:
任何品牌的PLC 现在基本上都有AD/DA模块了.具体编程只要买模块时不要把说明书丢掉就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A: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随机的那说明没什么用
要看特殊模块手册里的说明

楼主:
S7200系列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输入输出模块的啊
S7200的,谢谢!

网友F: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为EM231  4路输入的;
          模拟量输出模块为EM232  2路输出的;
另有EM235模块,4入1出的;

网友A:
S7-200的模拟量地址AQW,后面以偶数表示地址 如AQW0,AQW2,AQW4
给它不同的数值,就能输出不同的模拟量

网友G:
有处理模拟量的功能块,填写一些参数就好了

网友H:
PLC的模拟输入与输出是要靠相应的硬件实现的
对就输入或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PLC内部相应的寄存器内为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I:
网上有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库文件,下载一个就可以了,好像论谈里面也有,如果觉得麻烦就直接对AQW输出端口付值就行了,注意不要超±32767限度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