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两泵轮流工作:1401、1402=29
8109、8110、8111=120hz
8115=3600【最大】
8117=1
8118=轮流工作的时间 例如:8【h]
8119=40--50%
8120=4

2007=20hz
4014=大于22  【睡眠功能】
AI1压力设定0--10v
AI2压力反馈0--10v
4015=75%【睡眠唤醒】

0118=AI1数值
0119=AI2数值

本设置功能有:恒压供水------有睡眠功能【无用水时自动停机,靠止回阀关断保持压力,有用水时自动开泵,真正的变频供水】
两泵轮流工作,设置为8小时,到8小时自动换成另一台泵工作

本设置反映敏捷,对系统压力影响极小

关键提示!!!!!!!   ABB   ACS401变频器    有一个开关,必须拨到电压的一端,否则烧毁输入板!!!!!!!!【ABB说明书上有,经常有人忘记】

网友A:
是一拖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拖二吗?

是标准的一拖二方案,一台变频器拖着两台水泵,两台水泵轮流工作,磨损一致,

网友B:
与ABB--ACS501的参数设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ABB--ACS501的参数设置一样吗?

抱歉,我没有用过ACS501

很难说是不是一样

我的数据经过20多台使用,反映极其敏捷,相当灵敏,当系统没有用水的时候,延时5分钟停泵,有用水的时候,压力下降至90---95%【设定】快速启泵,总之很好用!

请坛友们顶一顶!

网友C:
今天的网络比较慢,我来帮顶!ABB的变频器不是很熟,有没有使用西门子MM430做恒压供水的?

楼主:
西门子420

端子2、4、9短接起来
5、6短接起来【短接自由停车】
5、8短接是启动
8经1.5k电阻至远传压力表高端,
3接远传压力表的动端
9接低端

P003=3
P0010=1
P0304=380
P0010=0
P1080=5
P1000=21
P1031=1
P1300=2
P0702=3
P2200=1
P2253=2250
P2240=???用来校表的数值,供你调节
P2280=0.05  闭环参数 P,振幅调节,现场调
P2285=0.02闭环参数 I ,振频调节,
P2293=15---20秒  加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