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的TP760触摸屏,和PLC连接工作时,老是自动跳转页面.而且不能返回.
页面跳转和PLC输入端有冲突,当把相应的输入信号关闭掉时,则又能正常连接.以前在笔记本上在线模拟的时候,没遇到过类似问题,一切都很正常,请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修改跳转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翻页的设置是不是用的输入信号,检查一下
模拟的时候没有用到输入信号,可能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C:
你用的地址有问题,修改看看

网友D:
你估计是用了一个PLC里面的点,导致触发时自动跳转。

网友E:
检查程序,程序中有地址重复使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