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无意中发现的,程序里有OPT指令;
用手编器的FNC89也能调出;
但编程手册对FNC89的说明为-----;
没有这条;

这个OPT不知是什么指令?

网友A:
有没有样例,什么格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OPT指令用于读写扩展数据寄存器~~

后期的编程手册上没有该指令的存在,要参照早期的欧版PLC编程手册说明。

楼主:
是别人问FNC89才试出的;目前没有程序;
不过这个可能是对外围设备操作的指令;
可能这种PLC的板卡我们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
还是cvlsam厉害;
等下查一下英文的手册;
看有没有这个的说明;

楼主:
查了英文版的老版的FX0S/FX0N/FX2N编程手册及新版的FX1S/FX1N/FX2N英文编程手册,都没有对FNC89说明;

网友C:
我很少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只能是碰到什么做什么,现在一般情况下都用别的品牌了,三菱的除了日本相关客户才要,其他客户都嫌三菱PLC贵。其实编程这个东西,有些特殊指令十年八年不一定能用到一次。所以我也就不去想那么多。

网友A:
ZCMY还有更老的资料吗
F1的有没有,帮看下编程口是什么样的用的什么手编

FX-20P-E-FKIT,可不可以对他编程

楼主:
FX-20P-E-FKIT是用FX系列手编器加这个转换后对三菱的F1系列编程的;
如果你有FX-20P及FX-20P-E-FKIT的话,可以对F1操作;

网友A:
FX-20P是有,FX-20P-E-FKIT库存显示有一个,很多年前的,还要去仓库里去翻
找出来先看看
谢谢ZCMY

网友C:
我曾买了个FX-20P的手编。编了三台机。总共加起来不到3K步,之后放在那里没有用,卖二手卖掉了,才700元。赔了差不多一半钱进去。

网友D:
许多PLC、变频器或者其他什么电器,都会有一些“内部指令”供商家维修、调试使用的,这很正常。如PLC 的存储器中除了给用户使用的“用户地址”以外,还有许多空域(其中部分已经公开给客户做扩展存储使用)中可以记录原产地、生产日期、系统版本号等数据,维修时可调出参考,以免用不同版本的程序覆盖原有的操作系统后死机(这些在生产厂都有专门培训的)。

网友E:
三菱在他自己做的机器上有些PLC就是专用的,曾经有人想读三菱印刷机里的PLC程序,连通讯都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