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是plc初学者,请教高手:我把欧姆龙的CPM1A-40CDR-A和手持编程器CQM1-PR001-E连上后,液晶屏竟然显示乱码(貌似日文),然后按任何键都毫无反应,伴随有连续蜂鸣声, plc面板上的Run灯和PWR亮,COMM不停闪烁.....请问到底除了什么问题?急盼答复,谢谢!

网友A:
呵呵;手编器依次按CLR----MONTR---CLR就可以了;按下键就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A:
手编器显示日文你要把DM6602设成0000,断电再送上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2012-01-09):
呵呵;手编器依次按CLR----MONTR---CLR就可以了;按下键就可以读出程序;它是提示要输入秘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