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由BOP面板作为压力给定,由模拟量通道2接入压力反馈信号,具体参数如下:
P0700=2  控制命令源于端子
P0701=1  5号端子作为启动信号
P0756.1=2  反馈信号为电流信号
P1000=1   频率给定源于BOP面板
P2200=1  使能PID
P2253=2250  PID目标给定源于面板
P2240=X   用户压力设定值的百分比
P2264=755.1  PID反馈源于模拟通道2
P2265=5  PID反馈滤波时间常数
P2280=0.5  比例增益设置
P2285=15  积分时间设置
P2274=0  微分时间设置

这是西门子简明调试手册上给出来的参数组,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设P1000=1,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

楼主:
P1000=1是说面板给定频率,但是PID控制的时候,变频器频率的给定完全是靠反馈信号的大小啊,所以我觉得设这个参数没有意义呀!

网友A:
噢,一般情况,采用变频器里面的“工艺调节器”(也就是PID)做闭环控制,一般都是压力、流量、温度等物理量,这些控制往往不需要经常的改变,只要设定一次,即可恒定保持的。因此没有必要采用外部控制了。所以,P1000=1就很自然的了,在BOP面板设定一个值即可。

另,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是由“工艺调节器”输出决定的,但“工艺调节器”设定值却要面板BOP给定呀。

有些例程,只是一种提示和参考,针对每一个个性化的系统,有些适用,有些就不完全适用了,要学会举一反三,学会根据例程的提示,搞定自己的个例系统。

网友B:
西门子420

端子2、4、9短接起来
5、6短接起来【短接自由停车】
5、8短接是启动
8经1.5k电阻至远传压力表高端,
3接远传压力表的动端
9接低端

P003=3
P0010=1
P0304=380
P0010=0
P1080=5
P1000=21
P1031=1
P1300=2
P0702=3
P2200=1
P2253=2250
P2240=???用来校表的数值,供你调节
P2280=0.05  闭环参数 P,振幅调节,现场调
P2285=0.02闭环参数 I ,振频调节,
P2293=15---20秒  加速时间

楼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二楼的意思是P1000=1这个参数是用来面板上设定压力的是吧?但是P2253=2250  PID目标给定源于面板 这个参数不就是干这个的嘛?这两个不就冲突了嘛

网友A:
特意去看了下MM4的功能图,似乎是没有关系,不过还要去确认下。再回复。如下图示,当PID使能以后,就没有给定回路的事儿了,所以,面板设置确实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