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使用PB3编好了工程,下载到GP2301后,工程运行得很奇怪,进入界面后十几秒就黑屏了,使用模拟功能调试是正常的,做了好几个工程都是这样,是工程编写的问题,还是GP2301的设置问题?我是刚入行的菜鸟,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进入GP系统菜单把设的背光时间改成5分钟试一下;
还有就是设的控制区被PLC给用了;

楼主:
我在做测试只用了GP的LS区,PLC是AB的MicroLogix1500,背光时间是在“INITIALIZE”-“SYSTEM SET UP”-“SYSTEM SETUP“里设置吗?

网友B:
你占用了GP系统区.

系统起始地址往后的20个字不要去用他,这是GP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用的.

网友B:
l楼主你发给我的软件序列号是多少?

楼主:
我看用户手册LS区的LS2096-LS8191是可以给用户用的,我用的是LS8190,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方便的话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是一个小的测试程序,不知为何会出现黑屏的现象,菜鸟请多包涵

网友C:
很明显是GP通讯字的第十四个字的第一位被PLC占用了,改位控制背光灯的亮灭,
OFF为亮, ON为灭,试下在PLC里把该位强制为OFF,GP背光将不会熄灭

网友B:
z在PLC编程的时候N7:0~N7:19有没有被占用?

楼主:
就是这个原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