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我是初学,看到现场的接线自己画的原理,
对200及摸入\摸出模块的与外部变送器及驱动电路的接线不理解.
温度变送器输入4~20MA电流进入200的模入模块
摸出模块输出4~20MA电流驱动电动阀们
PLC为交流供电
直流电源用PLC自带的.
大家看一下我画的原理图.帮忙看一下有错的地方么,谢谢赐教

网友A:
用EM231+EM232模块;
只一路模拟输出可以用EM235模块;

网友B:
就是这样的,你要处理一下模拟数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EM231+EM232模块;
只一路模拟输出可以用EM235模块;
还有留1路的余量吧

网友D:
触摸屏电源用PLC自带的电源供电,有可能会容量不够吧

网友E:
触摸屏离控制器很近的时候,电源线可以取消。

网友F:
原则上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电源用PLC自带的电源供电,有可能会容量不够吧

这个要看PLC的供电能力及触摸屏需要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