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沟

楼主(2008-11-20):
电缆沟问题,沟深一米,支架分两层,电力电缆放下面一层,信号电缆放在上层。水泥结构,有排水孔,有盖板。支架之间的间距为1米。还有电机的接地部分。一条扁铁焊在支架上。
我如此设计满足要求吗

楼主: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沟深1米,你的支架之间距离还是1米,请问怎么使用啊?

网友B:
支架之间的间距1M,大了吧!最后左右2面放支架

网友A:
另外你的电力电缆距沟底多少也是有要求的啊!
通信与电力支架之间的距离在400mm左右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没说清楚。电缆沟很长的 我说的意思是 沟内的两只电缆支架之间间距为1M

两层电缆支架
层距为25公分。
下层到电缆沟底面为40公分
上层到电缆沟口为30公分

楼主:
上层到电缆沟口为35公分

网友A:
你的设计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层距太小

网友A:
他应该把底部的坡度也留出来了

楼主:
是为了雨水的排放吧 ?

网友B:
层距最大点,还有底部要有高低适合排水
所有支架全部用扁铁连起来

网友D:
电缆沟没什么问题

信号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要不然距离很远,会在信号电缆上感应出很高的电压
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吧,再查查相关的标准!

网友A:
通信电缆一般都应该带屏蔽,只是质量的问题了,楼主要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还是选质量好的通信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