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1.前言
   工业锅炉需测量的微压有:送风通道上各点风压、引风通道各点负压及炉膛负压和送风风量差压等。以往普遍采用膜盒微压计或霍尔、差动微压变送器等仪表。这些仪表输出信号大多不是标准信号,而且还存在零点不稳定、误差大和故障率高等问题;而使用电动ⅲ型或1151dr型微压变送器,虽与控制系统连接方便,且零点稳定、误差小、故障率低,但又存在仪表投资大、安装成本高和出故障时更换麻烦等问题。为此dlr选用了美国西特(setra)公司c264型微差压变送器,对10t/h锅炉微压仪表进行了更换,经过实际应用,效果比较满意。
2.原理与结构
   c264型微差压变送器系电容式变送器,它由不锈钢膜片和一个紧靠膜片放置的绝缘电极构成一个可变电容。在压力作用下,膜片向电极移动,电容量增加:当压力减小时,膜片向远离电极的方向移动,电容量减小。检测此电容值变化,并由西特独特的电子线路将其转换成直流电信号,电路框图见图所。该电容传感器的结构简单,且被密封在一个不锈钢腔体内,因而有优良的长时间稳定性。
c264型变送器体积小(60×70×129mm),重量轻(约285克).零点和量程调整孔及电气接线螺丝都在壳体正面下半部,高、低压侧3/16”的黄铜引压塔形接头在壳体正面上半部,因此安装很方便。
3.性能和参数
   c264型变送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单向差压测量范围:o~25pa~6.2kpa;
   双向差压测量范围:±25pa~±1.27kpa;
   最大静压:6.2kpa(表压):
   精度:±1.0%fs(标准型),特选可达±0.4%fs及±0.25%fs;
   工作温度:o~79℃;
   输出:4—20ma.dc二线制;
   负载范围:o~800欧(通常选用250欧,24v.dc);
   供电电压:15~32v.dc,供电电压的变化对变送器的影响

网友A:
带远传信号的吗

楼主:
C264的输出:4—20ma.dc二线制,肯定是远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