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

楼主(2008-11-20):
三菱程序
MOV K1 D500
注释为显示
什么意思
K1 代表什么
还有K2\K3\K4\K5
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A:
这里的K1就是常数,三菱里的10进制常数前面有K

网友B:
K1=1
程序是:把1传送到D500里面,让D500成为1

楼主:
x显示画面的
1、2、3、4、5、6、要设定画面?

网友A:
楼上什么嘛,哪有看到什么X
想问就说清楚些

楼主:
x是无意带上去的 对不起,没X
呵呵很抱歉

网友A:
显示画面的,
是不是还连着三菱的触摸屏,而且触摸屏的系统参数里D500是存放画面的?

楼主:
是的连接的是EX370 文本

网友C:
大概是D500去控制HMI显示的画面;
当D500变化时就会转到对应的画面去;

网友A:
没用过这文本
但根据你断断续续的描述和用三菱触摸屏的经验
建议你去查下文本的程序
我估计文本程序或是设置里D500就是存放显示画面的地址
当不同的值传送到D500中就显示不同的画面,可能是1时显示1豪画面,2时显示2豪画面

以后提问要注意,尽量说清楚些,不要这么简单,相关的东西描述多些

网友D:
显示画面的,
是不是还连着三菱的触摸屏,而且触摸屏的系统参数里D500是存放画面的?

同意!!!!!

网友E:
就是有5个画面,要显示的画面的数据存在了D500中,如果是1,就显示对应的1的画面
相应的数字对应是在触摸屏的软件中设置的

网友F:
画面切换可以用切换键,也可以在切换键中并列条件。当条件满足时,就可进行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画面切换可以用切换键,也可以在切换键中并列条件。当条件满足时,就可进行转换。
用触摸屏上的画面切换开关切换画面时,如果监控存储画面的地址,应该能看到里面的值也会变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上的画面切换开关切换画面时,如果监控存储画面的地址,应该能看到里面的值也会变化的
是能看到,我就用过这功能,在下图中屏幕显示的是第几个画面D0就为多少,当然改变D0的值画面也跟着改变

楼主:
是的,我用的文本就是好几个画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上的画面切换开关切换画面时,如果监控存储画面的地址,应该能看到里面的值也会变化的
是能看到,我就用过这功能,在下图中屏幕显示的是第几个画面D0就为多少,当然改变D0的值画面也跟着改变

三菱的肯定是这样的,我是猜测他的那个文本也应该是这样的,文本中的画面变化,对应地址中的值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