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无法存台

楼主(2008-11-20):
我家的高路华电视机29寸(显像管)某个频道无法保存电视节目,用手动搜索每到一个台都会自动跳过,更换原来好多台,从新搜索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这2个台都无法使用了,请问是信号问题还是电视机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有两个台号不能存台,而其他的正常,一般不是中频的原因,你检查一下遥控电路,

网友B:
搜索时通过进度条看这两个台是否在VL与VH的最尾,如果是可能是自动调谐的电压电路有问题,不是的话换个高频头试试。

网友C:
我上次是AFC电路的电容变质,造成找到台后不能锁定。

网友D: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如果信号太弱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中周内的磁管电容器变质(氧化,変黑,容量变小)造成的??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把中周的磁芯稍稍向里调整1/4--1/2圈即可解决!!要彻底解决问题最好更换新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