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S7-PLCSIM能模拟工业以太网或PROFIBUS 的功能吗,我用来模拟工业以太网,总是说边接不上啊

网友A:
一、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0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 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0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
三、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3、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
*PLCSIM 版本5.4

网友B(2009-01-03):
谢谢顶楼,学习一下,收藏了。以后试试

网友C:
谢谢2楼的,自己对于PLCSIM的运用一直不是很清楚!
看样要多跟你学习了!
看样300比200的防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