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问下,110V直流回路中,如何选用保险管?原来是使用交流220V的,用的保险管是3A的,现在用直流是选3A还是选其它的?如何选?或者其它?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负载有多大了。

网友B:
不管交流直流,都是要看负载再选保险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下,110V直流回路中,如何选用保险管?原来是使用交流220V的,用的保险管是3A的,现在用直流是选3A还是选其它的?如何选?或者其它?有人知道吗?

负载相同的话,电流加一倍,想更加可靠的话,再加上一点点

网友D:
最好是额定电流的2.5倍以上。

网友E: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为什么啊?
是经验吗?

网友D:
是经验,不过不一定准确,具体怎么样选择在关于电器类的书中都有介绍。

网友F:
选择的方法同于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