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最近在改一机器时用到了fx3u与a700变频器485通讯,a700变频器有内置的485端口,安装好后通电调试,由于是第一次用,而a700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应用篇)不是每台变频器都有配一本只有电子版的,所以特意把通讯运行和设定部分(294页-325页)打印出来,但不管参数怎么调就是通讯不上,问供应商也不知道找三菱又刚好是双休,后来就上网查相关资料,最后终于在成都机床电器研究所的网站找到了,原来是551号参数必须要设置成1(pu运行模式操作权由本体rs-485端子执行),在这次调试中由于所打印的内容里刚好没提到这个参数,而我当时又就只在这里面找问题,其他参数都没怀疑以为这里面没提到的就不相关了。

网友A:
支持下  YXBK,开始写原创的了

551可以选择pu运行模式操作权由本体rs-485端子执行
即在pu运行模式操作的场合可以指定485接口通讯
那你79号设的多少,1吗
把79设成0或2中一种,然后不设551,应该也会有一种能通讯,即直接用79号指定是485通讯

楼主:
谢谢付工支持,79设的是1,但在551不是1的情况下,不管79设为多少都不行。551为1的情况下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A:
有时间你可以试下,直接用79号设定成外部通讯模式,我想是可以的
3U的最早出来的时候我试过,但当时参数没有完全记下来,但记得是没用到551
8月份时帮深圳一学校调FX2N的和A740通讯时试过,就是今天上午那个贴里说的
就没用到551,这个参数我记了下来是下面这样

A740
331  1
332  192
333  10
334  2
335  9999
336  9999
337  9999
340  1
341  0
79   0

楼主:
您用的是它本体的485端子吗?我当时记得79不管是多少都通讯不上的。

网友A:
是啊,本身上面就有485端子的,螺丝的接线又方便
你不会是去用pu口,水晶头的接线那么麻烦,那参数也不是对应300多的这些参数了,是100多的那几个参数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本体的485端子,当时用A700就是冲着这个去的,那我哪天再去试下看看

网友B(2016-08-14):
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