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用一个瞬时开关控制一盏灯的闪灭,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依次循环.只能用中间继电器,不能使用其它指令.谁知道怎么编?

网友A:
松下PLC没有象三菱那样有ALT这种方便指令。你这个题对于一般来讲是有点难度,但是好象是什么书上有介绍三菱的有这么一个例子出现。现写个松下的供所有懒人参考。

网友B:
松下也有ALT指令,不过不是所有机型都适用.FP2,FP2SH,FP10SH适用。新出的FPX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论坛讨论过不少是叫单按钮起停,这种电路有继电器电路也能实现,如果用PLC来做更好做。

网友D:
呵呵;
单按钮起动的本论坛里已经有好多这样的贴子了;
好好找一下;
以后不要发类似的主题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