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请教师傅

楼主(2008-11-20):
我想自己做一个简单的12V电瓶充电器.变压器我有了是220输入,15伏输出,请问师傅我还需要什么.二级管要多大规格的.简单的 能充电就行怎么接.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的变压器是多大的?功率够不够?
还有你的电瓶是多少安时的?
然后你是需要快充还是慢充?或是两者都要?

贴上来,然后我们帮你解决好吗

网友B:
还得考虑一下电流啊!

楼主:
我有一个老变压器,还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出的输入220V,输出有3个头,15.5V,    16V,1.3ADC,   17V.我要充电的电瓶是摩托车电瓶,5安时.慢充就可以,就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老变压器,还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出的输入220V,输出有3个头,15.5V,    16V,1.3ADC,   17V.我要充电的电瓶是摩托车电瓶,5安时.慢充就可以,就这个情况.

看来你的‘变压器’是个直流电源了,接15.5v端,串联一个500欧20-50w的可调电阻盘,接上电瓶,调节电阻盘使充电电流在0.5A即可,充12小时

1A电流充6小时

楼主:
这么简单啊,不用二极管啊,电桥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啊,不用二极管啊,电桥什么了.

还是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出的输入220V,输出有3个头,15.5V,    16V,1.3ADC,   17V

你的是DC 电源,就是直流电源,不用二极管了,除非你打错了

网友C:
想保险一点,又没万用表量正负级就串个稍大点的二极管就行了,这看管脚的粗细就大概能看出来了

楼主:
我今天拿表量了.15V输出的是交流,不是直流.这怎么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拿表量了.15V输出的是交流,不是直流.这怎么办啊.
下面就是整流了啊,要看你充电的电流大小来配整流器件了,如果再5A以下的话市面上有这样的整流桥堆的自己可以购买,电流过大的话用二极管吧

网友A:
市面上有20-50A的整流桥,金属封装可装散热器,你看着选吧,不用加滤波电容,脉动直流电充电效果更好些

另外,有些直流电源【质量差】的输出也能量出交流来,你用直流档量了后,再用交流档量,这也是粗略判断直流电源的方法之一

网友E:
这种问题可以去百度查找相关的电路,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用直流档量了.没有反映,只有交流档显示15V.今天用4个二极管做了一个桥,可输出的确是直流17伏.

网友B:
电流一般多大啊?

楼主:
你要什么电流,充电的吗.1A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