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如果变频器中设定的极数与电机实际的不同,会出现什么现象,比如:设定的是4极,但电机实际极数为6极,请有过如此经验的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面板有一个数值【显示的】,一般是按一个键,轮流显示。

他显示的是电机对应的转速,如果你设置的是4极电机,在50hz的时候,他会显示1450----1500 【根据不同品牌】。

如果你设置错了,它显示的数值是成倍数的错误

网友B:
呵呵;这与变频器的型号有关;
一般的变频器可能是没关系的,有的可能会误报警;
另外矢量控制时一定要设对;

网友C:
还真没这样做过,电机不会烧吧?

网友D:
VF的变频器只是显示不对。

矢量的变频器可就不行了。

网友E:
想了很多天,今天终于有些想法了。是这样:

不论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作为变频电机控制,在变频器里可以设置和建立各种电机数学模型,将电机按照规定的模型运行。否则就失去了变频控制的意义了。不过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变频器里电机模型建立的范围不能超过受控电机的外特性范围,在电机外特性外围以内可以随便建立控制模型。

就拿楼主的问题,6极的电机按照4极电机运行绝对没问题,但是电流和转速都不能超出6极电机的外特性范围。

网友E:
采用图片说话,图中蓝色的曲线是一个6极电机的外特性曲线,那么他完全可以采用红色的曲线由变频器实施控制。

这里说的控制包括采用V/F控制或矢量控制。都是可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电机的建模。变频器要对电机进行建模的识别。也就是优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