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楼主(2008-11-20):
有用三菱的4ad的吗,我要1-5V,变成0-1330kpa,输入1V,自己放大了200倍,相乘数字大了就出错变成了负数,1000(5V)*3325(其实是33.25)-3325(因为1V是显示0的)在除以20000(5V那里放大200,3325那里放大了100)这样精确,但是我用乘法做不了大数字,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我是先1000除以2,再减去100, 乘以33,再除以10,这样做精度不高,LD M8002,TO K0 K0 H3300,K1,LD M8000,FROM K0 K5 D50 K2,DIV D50 K2 D32,SUB D32 K100 D34,MUL D34 K33 D36,DIV D36 K10 D38,谁帮我改改MUL D34 K33 D36,这个K33,就少了0.25了,谢谢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相乘数字大了就出错变成了负数?
要注意相乘的结果要占用32位,有没有考虑

楼主:
用ddiv写不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乘数字大了就出错变成了负数?
要注意相乘的结果要占用32位,有没有考虑

我是考虑了,我不知道要这样可以用32位的

网友A:
相乘的结果是放到了D36/D37中去了
不要只用D36,这样看的话有可能是负数
DDIV怎么会输不进去呢?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乘的结果是放到了D36/D37中去了
不要只用D36,这样看的话有可能是负数
DDIV怎么会输不进去呢?什么提示
说是不能写进PLC

网友A:
用ddiv不能写进PLC,有什么具体提示呢
不用这个指令就能输入吗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div不能写进PLC,有什么具体提示呢
不用这个指令就能输入吗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

我用的是FX2N的plc,用div就可以,多加一个d,就说PLC不能写入,加减乘除都一样

网友B:
先1000除以2,再减去100, 乘以33;
500-100=400;
X33=13200,这个部分用16位的还可以,结果不能大于32767,否则就要用32位;
但如果你用X200,只能用32位来运算了;

网友C:
FX2n的可以用双字除法,你的怎么会写不下去呢,你试一下浮点数运算是否可以,可以了先把数据都变成浮点数,运算完了再变回定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