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的PID功能块

楼主(2008-11-20):
我用FB的PID功能块调用的DB数据块,DB中每个参数都 有个地址,比如0.0 ,0.1————86.0, 这是个什么地址,我建了两个相同的功能块,一个DB1,一个DB2,但两个DB内的变量的地址居然是一模一样的,我想把这个地址用变量来输入 ,是不是地址为0.0R型娈量,就可以用MD0来寻址,地址为10.1的整型变量就用MW10来寻址。但如果是这样,两个DB数据就会打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调用的时候,是要写上这个数据块的地址呀怎么可能会一样,一个功能块为DB1,一个为DB2,调用的时候会写上地址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