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0):
大哥们,我的问题如题,选择模拟时就弹出窗口提示说没有找到模拟模块,
请问是我的软件问题呢还是模拟功能需要安装其它什么软件?

网友A:
你在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的时候,在“传输设置”里把“使用扩展程序-模拟”那个选项勾上,传输完程序后在“工程管理器”里选“模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