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吸泵的相关常识

楼主(2008-11-21):
自吸泵
的相关常识
   不需在吸入管路内充满水就能自动地把水抽上来的
离心泵
称为
自吸泵

自吸泵
的结构类型很多,其中,外混式
自吸泵
的工作原理是:
水泵
启动前先在泵壳内灌满水(或泵壳内自身存有水)。启动后叶轮高速旋转使叶轮槽道中的水流向涡壳,这时入口形成真空,使进水逆止门打开,吸入管内的空气进入泵内,并经叶轮槽道到达外缘。另一方面,被叶轮排到气水分离室中的水又经左右回水孔流回到叶轮外缘。左回水孔流回的水在在压力差和重力的作用下,射向叶轮槽道内,并被叶轮击碎,与吸入管路来的空气混合后,甩向蜗壳,向旋转方向流动。然后与右回水孔流来的水汇合,顺着蜗壳流动。由于液体在蜗壳内不断冲击叶栅,不断被叶轮击碎,就同空气强烈搅拌混合,生成气水混合物,并不断地流动致使气水不能分离。混合物在蜗壳出口被隔舌剥离,沿短管进入分离室。在分离室内空气被分离出来,由出口管排掉,而水仍经左右回水孔流向叶轮外缘,并与吸入管空气相混合。如此反复循环,逐渐将吸入管路中的空气排尽,使水进入泵内,完成自吸过程。
内混式的
自吸泵
,工作原理与外混式
自吸泵
相同,其区别只是回水不流向叶轮外缘,而流向叶轮入口。内混式
自吸泵
在启动时,须打开叶轮前下方的回流阀,使泵内液体流回到叶轮入口。水在叶轮高速转动的作用下与吸入管来的空气相混合,形成气水混合物排至分离室。在这里空气排出而水又从回流阀返回到叶轮入口。如此反复进行,直至空气排尽,吸上水来。
自吸泵
的自吸高度,与叶轮前密封间隙、泵的转数、分离室液面高度等因素有关。叶轮前密封间隙越小,自吸高度越大,一般取为0.3~0.5毫米;在间隙增大时,除自吸高度下降外,泵的扬程、效率均降低。泵的自吸高度随叶轮的圆周速度u2的增大而增大,但到最大自吸高度时,转数增加而自吸高度就不再增加了,此时只是缩短自吸时间;当转数下降时,自吸高度则随着下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吸高度还随着储水高度的增加而增加(但也不能超过分离室的最佳储水高度)。为了在
自吸泵
中更好地使气水混合,叶轮的叶片须少些,使叶栅的节距增大;并宜采用半开式叶轮(或叶轮槽道较宽的叶轮),这样更方便于回水深入地射进叶轮叶栅中。

自吸泵
大部分与内燃机配套,装在可移动的小车上,宜于野外作业。

网友A:
不错。我们现场打水就是用的这种泵!

网友B:
普通自吸泵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