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怎样养护农用潜
水泵

         农闲季节
          1、检查易损件:潜
水泵
的叶轮、扣环、轴套、轴承座等是易损件。首先应把
水泵
部分拆下,检查易损件是否完好。严禁使用损伤和不合格的零配件。
       2、更换润滑油:分别打开密封室及电动机内部的油孔螺钉,把密封室内和电动机内部的润滑油全部放出,更换新油,确保润滑系统正常工作。
      3、拆泵壳防生锈:春季使用之前,应拆开最上一级泵壳,转动叶轮后再合闸起动,以防部件生锈不能正常起动而烧毁电机。此项保养对充水式电动机尤为重要。
      4、确保密封:农用潜
水泵
对密封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更换密封室内润滑油时,如果发现油质浑浊且含水量高,则必须整件更换或更换密封盒或密封环,以确保其密封性能良好。
      5、干燥电机:用500兆欧表测量潜
水泵
的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若阻值低于0.5兆欧,就应驱除电机水分。干燥方法有:外部干燥法、电流干燥法和两者同时进行的联合干燥法。外部干燥法即是利用外部热源进行处理,常用的措施有:⑴吹热风:利用电热器的鼓风机(农用小型潜
水泵
可用电吹风)吹热风以达到干燥处理的目的;⑵灯泡烘烤:在密闭箱内,利用数个200瓦左右的灯泡进行烘烤。注意烘烤温度不能过高,应控制在125℃以下;⑶电流干燥:可根据潜
水泵
的阻抗和电源的大小将电动机三相绕组串联或并联,然后接入一可变电阻器,调整电流量为额定电流值的60%左右,通电干燥。
      6、确保轴承润滑:对充水式潜
水泵
应检查更换上下端盖轴承室的骨架油封及锂基润滑脂。以确保轴承长期在润滑良好的状态下工作。
       7、检查轴承:检查电动机部分的上、下轴承,若发现磨损或间隙过大,须及时更换新轴承,严禁“带病”凑合使用。检查方法如下:若电机运转时,产生“咔噔”
      声,且周期与转速成正比,且用手转动转子时感到费力,是轴承滚道上有点涩或有撕脱现象;若轴承内发出断续的“哽哽”声,用手转动转子时有不确定的死点,一般是滚珠架损坏、内圈破裂或滚珠破碎。遇到上述情况,必须更换轴承,以免造成更大损坏。

网友A:
楼主是作什么的啊?
我认为主要是别漏电漏油

网友B:
不错,好资料!也适用其它泵的维护吧!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潜水泵已经拽不上来了,现在变频器始终显示最大频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没有查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