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解

楼主(2008-11-21):
TOP   K0  K0  H0FFFF   K1
TOP   K0  K1  H5555   K1
TOP   K0  K18  H0F   K1
FROM   K0  K14  D300   K4
这是一个加热器的程序,小弟不解
H0FFFF
H5555
H0F
代表什么?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H0FFFF
H5555
H0F
代表的是十六进制的数。H为十六进制。K为十进制  。

网友B:
楼上的回答有道理吗?

楼主:
整个程序说明什么

网友C:
把 H0fff中的数据写入KO中,在脉冲形式下写入。

网友D:
这是FX系列特殊模块用的;
H表示后面的是16进制数;

网友C:
这个程序是采样信号的温度值,是特殊模块的用法,具体指令可见<三菱PLC特殊模块使用手册>里面包含了2AD,2DA,0N3A等所有模块指令的说明

网友E:
明显程序是对特殊模块的编程
没有看看特殊模块的手册吗
可以先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F:
这是写入与读取特殊模块的指令,TO是写入相应数据到对应地址,FROM是读取

楼主:
恩,昨天问了一个工程师 知道了一点

网友G(2012-10-27):
找个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