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与发电机的功率匹配

楼主(2008-11-21):
在做一辆混合动力的小车,现在发动机已经确定,为11kw,200cc的嘉陵发动机,需要选定一款发电机来与之匹配,请问什么样的发电机可以?市面上有售吗?在功率,转矩以及其他各项匹配上有什么要求?请大虾们指点,越详细越好~小弟拜谢~

网友A:
配用7.5kw的发电机有点小,但是发动机工作轻松

配用10kw的发电机有点大,发动机勉勉强强能带动

【抱歉,写成1.5kw了,改了我】

楼主:
因为我们是在校本科生做这辆车参加一个比赛,而且是第一年,所以许多东西都刚起步。电池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组,是跟一家厂家联系好的,他给我们定制,容量我们还没定下来,没有太阳能电池辅助。驱动力来自两个轮毂电机,2.2kw/个,车速在15-40km/h之间。如果要定下发动机还需要哪些数据?

楼主:
转矩匹配方面有什么要求吗?能具体说说有哪些型号的发电机可供选择吗?

网友A:
你要考虑的是转速,不是转矩

楼主:
请问能给一些具体的型号供参考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给一些具体的型号供参考下吗?

楼主你好:
你们用的嘉陵发动机是不是摩托车的?如果是这样,最好不要让他高速运转,保持中速最好哦,要不你考虑一下用雅马哈的成品发电机组【7.5kw],加装一个大一点的消声器,一定要处理好消音,实在不行装两个消声器,并联使用效果更好,自己做也可以

楼主:
请问大侠,我看到的7.5kw的汽油发电机组上用的发动机的排量有653cc,最大输出13kw,我们用的嘉陵摩托车的发动机排量只有200cc,功率11kw倒是差不多,请问能带动吗?望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我看到的7.5kw的汽油发电机组上用的发动机的排量有653cc,最大输出13kw,我们用的嘉陵摩托车的发动机排量只有200cc,功率11kw倒是差不多,请问能带动吗?望回复~

我是这样想的:你的轮毂电机功率是4.4kw,也就是说5kw就差不多够用了,雅马哈7.5kw发电机组要拖动4.4kw电机,只需要工作在中速就可以了【相当于】,这样对机器的寿命有好处,毕竟你是设计了辆车,使用寿命很长,同时噪音会明显降低

另外,如果你用嘉陵发动机,你还要自己配发电机,还要连接起来,挺麻烦的不是
雅马哈发电机组选单相的【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