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我到一个单位投标,是关于电子齿轮的,一个系统B跟随另外一个系统A转动,我们方案是用一个增量编码器安装到系统A的主轴上,然后连接到B系统形成电子齿轮,客户问我,系统A要是在紧急停车的情况下,B如何能也紧急的停下来,我说只要A马上停下来,编码器马上就没有脉冲输出,B也就不会转了,他们又问,是通过什么方法制动的?我也搞不明白了,我又不是做伺服控制器的,就随便瞎说了一个是外加一个制动电阻之类的,请朋友帮我看看,伺服控制器是如何能做到立即停止的?

网友A:
伺服通电后就和步进电机一样,由电磁自锁。

楼主:
感觉好多地方都有你回答别人的问题,可见你不是一般的高手,你有QQ号码吗?希望能多向您学习啊!

网友B:
呵呵;伺服如果急减速的话,是要刹车电阻的;

网友C:
我厂有几台机上的伺服就有制动电阻

楼主:
我只知道普通异步交流电机要刹车电阻,说电机停下来会变成发电机,返回到变频器里,然后通过刹车电阻消耗掉,如果没有刹车电阻的话,能量消耗不掉,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B:
查一下你用的伺服的说明书;特别是接线端子的部分;大多都有外接制动电阻的2个端子;

网友D:
看情况的 一般伺服上面都有这个端子的 根据场合再确定 费用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微乎其微

网友E:
伺服用制动电阻的很少吧!!!

网友F:
如果频繁的启动停车或是急停车时,最好加有止动电阻。

网友G:
制动电阻一般都是选件,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安装
但当电机需要频繁启动高于再生制动频率时要选择安装
伺服的再生制动频率样本或是手册中能查到

网友H:
一般伺服电机的停机是根据脉冲数来的,或是断开发脉冲的指令时,可使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这是如果伺服ON信号有,电机就会抱轴的
伺服电机的制动有三种方式,电磁制动,再生制动,动态制动。电磁制动在选电机时要说明的,这是在电机无电的情况下锁轴用的。

网友I:
伺服电机不需要制动电阻,其可以由驱动器产生发向定子磁场使其发向制动.

网友J:
大惯量负载快速制动时还是需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伺服电机不需要制动电阻,其可以由驱动器产生发向定子磁场使其发向制动.
这样说太绝对了,根据工作需要,有时还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