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

楼主(2008-11-21):
我们公司需要PH计。论坛里面有用过的吗?
需要什么要求。我们是用在一个池子里,PH计在控制室里 有100米远,对这个PH计的精确度有多大的影响。要加补偿器吗?

网友A:
把PH表头和探头都放在现场,PH表头一般都有远传功能的
或者在探头和表头之间价格型号放大器就可以了, 型号放大器尽量和ph表一起买,不然有问题容易扯皮

楼主:
距离和精度之间有比例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和精度之间有比例关系吗
不好意思,这个比例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不晓得了!我们一般探头线在15米以上的都加放大器或者表头放现场的!这个都是我们的供应商负责选型的

网友B:
你的问题本身就不够清晰,PH计只是一种传感器,既然在池子中为何又说在控制室内呢.实际上是否是PH传感头在池子中,而显示单元在控制间呢.,另外你们对此PH计的作用要求是什么,只是显示吗,还是有带控制的,还是有PLC或集中显示或控制单元的等等?

楼主:
只是显示用

网友C:
购买一个投入式的
变送器一般和探头一个厂家提供最好,价格也不贵国产千元以内,测量探头和变送器的线最好不要轻易剪断,否则测量有影响,厂家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