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更多:http://www.mc-saic.com/
http://www.mc-saic.com/
电接点压力表适用于测量对铜合金无腐蚀、无爆炸危险、非结晶的各种液体、气体等介质的压力。仪表经与相应的电气器件配套使用,可达到对被测压力系统实现预先设定的最大或最小压力值的双位自动控制和发信(报警)的目的。
电接点压力表具有测量控制功能,可任意设定上、下控制压力值,动作稳定可靠,在石油、化工、电站、冶金等工业企业及机电设备上广泛配套使用。
结构原理:
电接点压力表由测量系统、指示装置、磁助电接点装置、外壳、调节装置及接线盒等组成。当被测压力作用于弹簧管时,其末端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 — 位移,经传动机构放大后,由指示装置在度盘上指示出来。同时指针带动电接点装置的活动触点与设定指针上的触头(上限或下限)相接触的瞬时,致使控制系统接通或断开电路,以达到自动控制和发信报警的目的。
在电接点装置的电接触信号针上,装有可调节的永久磁钢,可以增加接点吸力,加快接触动作,从而使触点接触可靠,消除电弧,能有效地避免仪表由于工作环境振动或介质压力脉动造成触点的频繁关断。所以该仪表具有动作可靠、使用寿命长、触点开关功率较大等优点。
接点装置电气参数及控制形式
触头功率 最高工作电压 最大工作电流 控制形式
30VA(阻性负载)
220VDC或380VA.C1A上下限、双上限、双下限

网友A:
不错!我的现场有用这种压力表的!

网友B:
对于防爆要求高的行业,此种表计使用不太适合,一般使用压力开关.

网友C(2010-09-26):
我们初轧机用的有电接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