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前不久我做了一台机,用FX2N-48MR   PLC为控制单元。负载为SMC SY7000系列24V电磁阀。电磁阀的最大功率为0.4W.本机输出用完了所有的输出口。
    因为负载只有0.016A,所以我没有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中间继电器一般功率都有0.1A左右。从负载情况和经济性考虑,不装中间继电器是完全合理的。还有目前国内中间继电器质量大都不好,很难买到正品。如果装上中间继电器会增加故障点,增加了发生故障的机会,所以在电路上的回路是越小越好的。
    但是机器交货后,客户方的机电老大出招了,他一定要求装中间继电器,否则不验收。我怎么解释都没用。
    对于装中间继电器的说法也许是各有各的理由,希望各位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最好还是加装中间继电器;
设计上直接驱动没有问题;
但使用中电磁阀的环境等不好,很容量出现短路,这样PLC内的继电器就要烧毁了;
中间继电器可以用OMRON的,用国产的最多备一些继电器给他放在机器旁边,烧了马上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虽然不装中间继电器也能满足控制要求,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只用PLC的触点来控制负载的话就会出问题了,最明显的就是干扰了,如果出现大电流通过,那么对PLC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它也可以减小谐波的干扰,利用新的电源对负载供电。

网友C:
小信号隔离大信号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吧!
安全

网友D:
我有台设备就是直接接的,用着没什么问题,我想控制气动电磁阀时,可以不加中间继电器,现在的气动电磁阀一般都是先导式的,功率很小。
但最好应该加一个二极管,来作为反向保护。

网友E:
最好还是装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气动直接装问题还不大,油压的很快就会有问题

继电器输出的寿命可以查到,看是几十万次或几百万次,但按动作频率算下也每多长时间

网友F:
对于装中间继电器的说法就是上面几位老大所说的.
单从技术上讲楼主的做法完全合理,但机电老大的要求也不过分,
市场经济,特别是深圳,过验收这关还是要~~~,看你的选择!

网友G:
出发点不一样,楼主考虑的是理论上可行,并且经济上也有节省,而对方的要求就是出于规范,固有的思维,认为就该那个样子,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H:
还是装的好,可保护PLC的输出点不烧,烧了就麻烦了,国产的中间继电器也有好的,比如说无锡明达电器的质量就不错HH62P DC24V  价格是26元一个.

网友I:
从我见过的进口设备上看是都有加一级,并且大部分都用的是无触点式的。

网友J:
最好还是装个中间继电器.短路PLC内的继电器就要烧毁

网友K:
从原理上来说应该要加装,在正常使用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非正场使用下就回出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装上可以隔离干扰源,在短路的情况下可以保护PLC的触点.

网友L:
加继电器好,可以保护PLC的点.

楼主:
继电器和电磁阀,都是感性负载,亚德客的的电磁阀是4W,一般继电器也差不多4~5W.而SMC-SY7000 的电磁阀才0.4W.从以上数据上来说,0.4W的负载肯定是要小多了,如果说干扰这是不成立的,都是感性,不存在哪个更好。如果说怕坏了烧PLC,继电器也同样坏。烧触点的情况负载大的烧的可能性一定会大一些。再者气动的电磁阀都是先导式,不是由铁芯直接推动滑阀的。液压的不一样,功率超大,这就要装继电器才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看问题不要一棒子打死,PLC所有的输出都要装继电器我认为是错误的,只要在充许范围内是可以的。

网友M:
我认为还是装的好,可保护PLC的输出点不烧,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N:
必须装继电器隔离开,设计电路时要考虑万一中的万一,

佩服楼上那位用HH62P的,HH62P好用,触点电流大不容易坏,HH52P就容易坏

网友O:
我与楼主有些共同的想法,当负载远小于PLC触点的负荷,就直接驱动输出,一定会减少故障频次的,例如先导电磁阀电流约9~16mA,我们驱动一只中间继电器,又和驱动这个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呢?弄不好继电器电流还要大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与楼主有些共同的想法,当负载远小于PLC触点的负荷,就直接驱动输出,一定会减少故障频次的,例如先导电磁阀电流约9~16mA,我们驱动一只中间继电器,又和驱动这个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呢?弄不好继电器电流还要大些。

你驱动的继电器的电线是在电柜内的,碰伤、磨破、短路或是接地的机会极小,电磁阀一般装在机器上,碰伤、磨破、短路或是接地的机会极大,一旦接地或是短路---你的PLC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与楼主有些共同的想法,当负载远小于PLC触点的负荷,就直接驱动输出,一定会减少故障频次的,例如先导电磁阀电流约9~16mA,我们驱动一只中间继电器,又和驱动这个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呢?弄不好继电器电流还要大些。

你驱动的继电器的电线是在电柜内的,碰伤、磨破、短路或是接地的机会极小,电磁阀一般装在机器上,碰伤、磨破、短路或是接地的机会极大,一旦接地或是短路---你的PLC就完蛋了
其实你还真的担心多余了,开关电源的电,一旦短路。电压为零,根本输不出电压和电流。
我前几天看了一会电视,易中天的“百家讲坛”,就说到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假如一个坏人掉在水里了,救还是不救?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孔子无法回答就骂学生:你怎么能假如呢?假如就是不可能的事,今后不要问这种问题。
呵!我也是说这个线怎么能假如破掉呢?

网友N:
老大,你做的机器上面的线保护的再好,也有磨损破皮的时候吧?

我说的PLC 完蛋了,指的是:一旦输出的线短路---这一路的输出继电器或是三极管或是可控硅就有可能坏掉,加个继电器隔离也有好处的

网友P:
我气动电磁阀的一般不加,  我是设备OEM;  加了太麻烦, 也不提高多少可靠性...

网友Q:
從經濟或安全的角度考量都應加中間繼電器!再說PLC換下個內部觸點比換個繼電器可是要麻煩太多了...
沒有可能,也沒有不可能
                    tankchen

网友R(2012-08-26):
加的话更好一些,前提是不担心成本问题

网友S:
这个你们说再多也没有用,客户要求用就用吧,不要求的话,当然不用了哦。我驱动电磁阀都是用晶体管的,或者有那种5组一起的固态继电器组,10a和5a的一组是5个,体积小价格也不贵。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这个你们说再多也没有用,客户要求用就用吧,不要求的话,当然不用了哦。我驱动电磁阀都是用晶体管的,或者有那种5组一起的固态继电器组,10a和5a的一组是5个,体积小价格也不贵。
晶体管的驱动能力怎么样

网友T(2012-10-21):
   技术合同怎么签的就怎么做,要是有关系不管他,没关系要考滤一下.
拿不下银子多是空的.

网友U:
继电器的选用条件
  1、先了解必要的条件
   1)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2)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3)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
  2、查阅有关资料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3、注意器具的容积。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对于小型电器,如玩具、遥控装置则应选用超小型继电器产品。继电器

网友V(2014-03-31):
"本机输出端口都用完了"你拿什么驱动电磁阀,是不是从其它地方弄的信号,如果是人家肯定要你装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