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FX1N PLC 输出 的COM 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还有24+      .    具体连接什么东西
                |
请高手指教   如果有连接例子 请给我份 新手  谢谢

网友A:
太丢人了,上传了三次!

楼主:
upload=bmp]uploadImages6/20081121146756859.bmp[/upload]看看他这样连接有问题不?[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样子的可以吗
还有L N间进来的电压有24V的连线吗?

网友A:
在输出口部分的24V和COM可以给输出继电器供电

网友A:
我的那个图里有啊?

网友B:
上面的端子肯定是不对的;
FX1N输入有公共端。DC24V电源有一个COM;
其它的都是输出点对应的公共端,用粗线分开的;

网友C:
你的PLC输出是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
如果是晶体管的,那5楼的接法肯定会烧坏输出点的

楼主:
各位大大帮忙看下  这图有错没 PDF格式

楼主:
继电器的

网友D:
你买PLC 的时候,说明书上不是都有吗?
书都懒的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