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温度监测

楼主(2008-11-21):
大功率高级变频器的实际温度监测是使用PTC热敏电阻还是PT100电阻作感应器的阿?一般的控制过程是怎样的阿?请高手解答阿?

网友A:
两种都可以吧,只是接法上稍有差异!

网友B:
PTC的响应速度快。一般做控制比较合适,PT100线性度和精度好,一般做检测。

楼主:
"两种都可以吧,只是接法上稍有差异!"接法上都是两棵线的啊?还有什么不同吗?请具体些啊

网友C:
见过有用温控开关的

常见的那种,用了两个

楼主:
是吗?那样体积比较大了,可靠性怎样啊?

网友D:
我见的都是用温控器的,就是一个开关信号的那种,把它安装在模块附近,贴在散热器上。

网友B:
温控开关属于热敏元件,是温度检测保护的元件,不是检测监控元件。

楼主:
温控开关属于热敏元件,是温度检测保护的元件,不是检测监控元件。
是啊,kdrjl朋友说的对啊。我所说的变频器是可见监测出实际温度的,他的温度传感器就是电阻。你知道什么公司的产品或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