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求助]

楼主(2008-11-21):
我按此电路做了个232转485,其中9014我用9013代替,可是在没有装上232和485时,VCC为5.1V,可是一装上它们或其中一个,VCC电压就变为2.2 2.1v,这是为什么呢  又该如何修改   有没有更好的无源转换方法

网友A:
两个集成块的功耗太大,换功耗小的.R1太大,输出电流50mA,不知够不够?

楼主:
我还认为R1太小了  在它身上损耗大

网友B:
1、VCC直接采用5V电源供电,去掉D3,有可能是因为负载过重稳压二极管不能稳到5V。
2、去掉你的你的三极管9013再接上芯试一试。

网友C(2010-03-06):
电阻R1改大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