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护

楼主(2008-11-21):
一、        电机的日常维护
电机故障的 53%源于机械原因,如轴承故障、不平衡、松动等;47%源于电气原因;这其中,10%源于转子,如铸件缺陷导致的不平衡气隙、断条等;37%源于定子绕组。
1、电压检测
   电源变动在额定电压10%以内及额定频率5%以内,而两者同时变动时,其绝对值之和在10%以内时,电动机可以在额定功率下使用。电压变动过大时会导致电动机转矩变化与温度上升而引起故障,所以电源应尽量保持额定值。
2、电流检测
电动机在额定电流以上运转时,线圈温度会升高,导致绝缘劣化、寿命缩短或线圈烧损,因此应减轻负载使其在额定电流以下工作。另外,三相电动机各相间电压不平衡时,会产生不平衡电流,使温度上升不均衡,产生局部过热。因此,应定期测定各相电流值并记录。
3、温升与通风状态的点检
电动机若因过载运转,电压在额定以上或不平衡状态下长期运行,以及通风不良等使温度上升过高时,将导致绝缘劣化,使寿命缩短。运转中电动机的温度点检可用手轻触定子框架,凭感觉判断。另外要定期点检通风状态,测定冷却空气的进口与出口温度,其温差过大时是因灰尘等附着使冷却空气量减少导致,所以应仔细清扫或分解检查。
4、轴承部分的点检及油脂补给
中小型电动机使用的滚动轴承一般为油脂封入型,封入的油脂一般是具有耐高温、耐水性且机械性能安定的锂基脂,寿命大约为30,000小时的运转时间,油脂的寿命可说是轴承的寿命。油脂不能加不同名牌的油脂,同样也不能加的过多:过多或是电机通风性能下降,使电机温升,烧电机;不能过少:过少会使电机轴承润滑效果不会,增加磨损。电机的给油脂根据鞍钢四大标准规定,给油脂标准是电机没6个月换一次油脂。
5、异味
线圈引出线等过热或烧损时,可以由绝缘漆、橡胶等烧焦的臭味或污烟等现象发现事故。另外,皮带滑动或轴承烧热也可以由异臭发现问题,日常点检时应特别注意。
6、振动和异音
普通振动可以用手碰触定子框架,异音可用耳朵或使用听音棒,需要详细资料时则应使用振动计,若发现与日常状态不同时,应详细检查。振动原因除因基础不良、转子不平衡、轴承异常、或由其它机械的传递振动等机械原因之外,尚有电源电压不平衡、气隙不均匀引起电磁力等电气原因。异音则一般以轴承异常、结构件共鸣或基础松弛等为主要原因。
日常点检时,经常要在现场走动,听听每个电机的声音,看看是否有异常振动。
7、绝缘电阻测试
电动机放置高湿度的空气中、停止时间较长或周围温度剧变时,因绝缘物的吸湿将使电气特性下降。此外,绝缘物表面所附着的水分或绝缘物的污损也会使绝缘电阻下降。因此,定期点检或分解设备,以及长时间停用的电动机在使用前,必须以兆欧表测定绝缘电阻。通常在测定低电压电动机时使用500v兆欧表,而高电压电动机则使用1000v及以上相应等级的兆欧表。
检查绝缘的步骤:
1)将电机的接线盒打开;
2)首先检查兆欧表是否是好的(将红表笔接在电机盖上,黑表笔也接在电机端盖上,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为零,若为零则兆欧表好用;
3)将兆欧表的红表笔接在三相电线的一段,另一端接在对地端(选择的是电机端盖为接地点),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为最大值点,若是,则电机对地绝缘。没一相都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8、分解设备
电动机虽然能长时间运转,但是仍应定期分解,以详细检查各部位,早期发现不良部位加以处理,可防范于未然,并延长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因此,即使电动机运转正常,一般也应一年分解一次为宜。
在本月检修时,平整机组油库下的通风电机半年没有加油,由于这个电机没有注油孔,要给电机加油需要分解电机。
分解电机的步骤:
1)    将出线盒打开,把出线盒内的电线拆下,以免抽出电机时将大线扭断;
2)    将电机与机械轴承相互连接的接手拆下;
3)    将电机的外风机卸下;
4)    将电机的底脚螺钉卸下;
5)    把将电机外壳卸下(把自己用电焊的支架放在电机的上方,将电机用钩绳将电机吊起来);
6)    将靠近电机与接手部分的轴承里里面的油脂用干布清理干净,将电机内侧端盖里的油脂也用干布清理干净。(可能由于以前加的油脂较多从电机轴承内部将油脂甩出一部分在端盖上,所以要将端盖上的油脂擦干净,以免电机运行是发热,烧坏电机),给电机轴承加油(用手给加油酯);
7)    将电机放下,给靠近外部端盖的轴承取下,将轴承内部的油脂用干布擦干净。然后把新油脂给轴承里面加油;
8)    将电机与机械接手连上,由于电机的接手内部有弹簧片,所以对与电机接手找正要求不太高,所以没有用找正仪器;
9)    将电机的外风扇接上;
10)         将出线盒的大线接上;
11)         拧紧底脚;
12)         完毕,收拾现场。
二、检修实例
1.   电机底脚拧紧
电机在运行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使电机的底脚松动,底脚松动会是电机振动,影响电机的稳定运行。尤其是清洗线的工艺段是立式的,在工艺段上电机更容易受到振动,使电机底脚松动。所以更要注意电机的底脚稳定。
2.   更换风机
    清洗段入口夹送辊的风机坏了,需要跟换。
首先,将风机的电源切断,要将备件风机的端盖卸下,然后抬到现场将旧的坏风机卸下,安上新电机。最后给风机送上电看看风机的风是否是网电机里吹的(用手在电机上,看看有没有风)。若防线反了则将分级电线的三相电源两两互换。
3.   4#s辊的抱闸极限跟换
4# s辊的电源线进油了,引起抱闸极限开关的短路,所以需要更换。首先,将s辊的极限电源断开,将旧的s辊的极限取下,将接线的包皮撕开,把线头上的油用干布擦干,把新的极限开关换上。最后接上电源,用金属物品在极限开关上试试,看极限灯亮不亮(看极限好不好使)

网友A:
非常好,楼主辛苦了!我们现场的电机坏的大多是由轴承引起的!

网友B:
一般电机要做定期巡查和维护的,这是针对连续工作的场合,有时候带强迫冷却风机的电机就是由于风机不转了,烧毁电机的。如果经常检查和巡视,就可避免这类的故障发生。

网友C:
好像有些麻烦啊,有没有能测试的工具
我们单位没有什么大的电机,也从来没有做过检查与保养,没什么经验啊

网友D:
说到轴承我觉得质量好的很难坏当然有油孔的要定期加油,风机加热保护

网友E:
在日常巡查中,注意在观察电机的工作情况:

听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异常的响声,噪音有没有变大

看电机的风扇是否正常,散热片风道有无异物

摸电机的温度是否超出规定,电机的震动情况

闻电机有无异味,包括绝缘漆发热的味道,电木发热的味道,黄油发热的味道

另外要定期保养,轴承加油,对于较高转速和工作环境恶劣的,建议使用二硫化钼润滑脂。

网友F:
其实电机在使用过程中要及时发现隐藏的故障,消除可能给电机使用造成危害的因素
这样才能保证电机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