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求助]做设备的时候 在用电磁阀的时候  请问 用24V的和220V的电磁阀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还有寿命 稳定性?

各位大大帮忙  新手

网友A:
24V的功率低,安全系数高,好像和使用寿命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B:
个人认为24V线圈寿命长,安全性好, 220V的稳定性好,线圈产生的磁力强,

网友C:
要看整个系统的属性,应用的环境,220v交流抗干扰性好,24v明显安全,在防触电方面有保障,其他的不一而足。

网友D:
直流24伏的比较好。噪音小,寿命长。交流220V的在电磁阀卡住的情况下容易烧毁。24V 4.5N和220V4.5N电磁力是一样大的,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E:
在恶劣的环境下用24v的好,安全!
其它的就无所谓啦.

网友F:
我做机器的时候,从不考虑220V.

网友G:
同一型号电磁阀,线圈功率是一样大的,只不过24v的比较安全,最好是直流的,线圈不容易烧坏

网友H:
差不多,电压与寿命关系不大吧

网友I:
主要还是安全问题,220不安全由其是环境不好的地方,但是24的要一个专用电源。我觉的寿命和稳定性跟产品质量是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