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求助]做设备的时候 PLC在连接外面电磁阀线圈的时候  请问 用24V的和220V的电磁阀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还有寿命 稳定性?

各位大大帮忙  新手

网友A:
不管电压是多少的,最好不要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点上
影响寿命的

网友B:
24V的是安全电压,可以保证安全
交流的吸力应该比直流的好
可以选择AC24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压是多少的,最好不要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点上
影响寿命的
理论上电压等级符合,容量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接的,不过设计上一般加中继,安全性好,线路也清晰。

网友D:
24V是安全,但要一个专用电源

网友E:
PLC说明上有的,关于触点寿命,具体时间我忘了,但是::220V的寿命要低好几倍,24V要高得多。

网友F:
呵呵;
应当是加中间继电器,这样用AC220V或DC24V都没有关系,而且不用考虑PLC内继电器烧毁的情况;
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对于纯电阻负载,AC220V及DC24V同样的电流情况下继电器的使用次数是差不多的;

网友F:
这是三菱PLC内的继电器在带不同感性负载的情况下测试的使用寿命;

网友G:
应该用24V的更好,安全系数高,大部分人都选用24V的.
输出点经过继电器再到电磁阀,24V电源另外供给,不要用PLC的24V电源.

网友H:
选用24V的吧!

网友I:
对于PLC控制外部电磁阀,一般是输出DO点,线圈上为24V DC,外部的电磁阀现在大多为24V的.首先你的明白电磁阀为导通气路联锁作用的,所以若是24V电磁阀从安生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上来说都较220V为合适.

网友J:
继电器的寿命:
电气寿命  10的6次方
机械寿命  10的5次方

网友A:
具体寿命如 ZCMY 所贴的图
这个图在三菱PLC的随机包装的那本小手册中就能查到

网友K:
触点寿命
5万点

网友L: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一般不用加中继

网友M:
24V电源要采用外部提供的,一般PLC的输入点接受的就是24V的,用220V肯定是要影响寿命的

网友N:
这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O:
^_^俺一般都是用24V的,一安全;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