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发电机发出的电三相平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利用导线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势的电磁感应原理,将原动机的机械能变为电能输出。同步发电机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定子是发出电力的电枢,转子是磁极。定子由电枢铁芯,均匀排放的三相绕组及机座和端盖等组成。转子通常为隐极式,由励磁绕组、铁芯和轴、护环、中心环等组成。汽轮发电机的极数多为两极的,也有四极的。

转子的励磁绕组通入直流电流,产生接近于正弦分布磁场(称为转子磁场),其有效励磁磁通与静止的电枢绕组相交链。转子旋转时,转子磁场随同一起旋转、每转一周,磁力线顺序切割定子的每相绕组,在三相定子绕组内感应出三相交流电势。发电机带对称负载运行时,三相电枢电流合成产生一个同步转速的旋转磁场。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相互作用,会产生制动转矩。从汽轮机输入的机械转矩克服制动转矩而作功。发电机可发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所以,调整有功功率就得调节汽机的进汽量。转子磁场的强弱直接影响定子绕组的电压,所以,调发电机端电压或调发电机的无功功率必须调节转子电流。

发电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几何相加之和称为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比称为发电机的功率因数(力率),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一般为0.85。

供给发电机转子直流建立转子励磁的系统称为发电机励磁系统。大型发电机励磁方式分为:①它励励磁系统;②自并激励磁系统。它励励磁是由一台与发电机同轴的交流发电机产生交流电,经整流变成直流电,给发电机转子励磁。自并激励磁是将来自发电机机端的交流电经变压器降压,再整流变成直流电,作为发电机转子的励磁。

网友B:
方向各成120度的大小一样的矢量的合是0了,就是平衡了。。

网友C:
建议还是找电工学看一下,我说是三相相加=0,多说几下我自己都头大了。

网友D:
如果是永磁铁的励磁发电机,看看是否有某相磁极退磁了?励磁绕组有冒的匝间短路,发电机声音会不对?

网友E:
自己好好看看书,上面对发电机的原理说得很明白!

网友A:
发电机控制箱内有一个【可调电阻盘】,你检查一下看看

也有可能是你的仪表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