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s 200这个小程序的仿真

楼主(2008-11-21):
程序是抄的讲课老师的
我是照葫芦画瓢,设计了T图和数据块,编译没有错误。
导入到仿真程序里面,那个数据块的VB100一直是0,我初始的是1啊怎么是0呢?
帮我看看吧,

楼主:
这样也不行,我把数据块文本都改成大写,我的电脑就出现“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
二楼的图片
好像程序根本没读数据块的那个1

楼主:
数据块该怎么和程序快建立连接?

楼主:
今天成功了!原来要自己导出数据块,我开始是自己在文本文件自己建立的,不行!
还有那个仿真程序好想不支持scr

网友A:
我也是照葫芦画瓢,设计了和楼主一样的T图和数据块,编译数据块时总是显示正在编译
导入到仿真程序里面,就是上面的情况,请问楼主是怎么回事.编译数据块时画面如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