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呵呵,我刚参加电工工作,今天接电缆,上面是高压变压器,下面是配电箱,我把配电箱闸刀关了然后开始接三相线,老师傅叫我小心,配电箱里会有电的,怎么回事啊?我没想明白,呵呵。。。

网友A:
关了闸刀,闸刀出线端没电了,但进线端有呀

楼主:
进线端有电我知道的,但老师傅说的是配电箱里的,不是说进线端啊。。。

网友B:
可能计量或其他控制电路在上火取电,要看电柜的具体情况

楼主:
是不是和上面的变压器的电感有关的?

网友C:
做电工工作,必须经过电工知识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持证上岗

安全无小事,一个不小心就会出大事,即使很小心了-------电器也有出意外的时候,17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去合刀闸,刀闸爆了,右手严重烧伤,治好后畸形---像鸡爪子,同一批刀闸----在我手上爆了8个【一个新配的电盘】,我一送电---全爆!  但是我没事,我是侧着身子扭着脸,要不我也完蛋!

一定要小心

楼主:
这么危险?晕。。。怕怕、、、

网友D:
也许没电吧,是不是让你行事小心的意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做电工工作,必须经过电工知识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持证上岗

安全无小事,一个不小心就会出大事,即使很小心了-------电器也有出意外的时候,17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去合刀闸,刀闸爆了,右手严重烧伤,治好后畸形---像鸡爪子,同一批刀闸----在我手上爆了8个【一个新配的电盘】,我一送电---全爆!  但是我没事,我是侧着身子扭着脸,要不我也完蛋!

一定要小心
你可以,以身犯险,以身说法。。。
ps:楼主可以直接跟你师傅沟通,别人都是猜测,问清了最好。

楼主:
。。。当时没好意思问啊。。。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没好意思问啊。。。呵呵。。。
呵呵,跟电打交道这是很大的忌讳,涉及安全性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说白了在这一点上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网友F:
不清楚就该问的啊

网友G:
如果没有断开补偿柜,或大电感的东西,还有其它储能元件,就算是把其它断开了也是就一定的电能的。高压环网断开后一定要把地连上,低压侧一定要把补偿柜先断开。
不管怎么搞电的: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H:
小心为好!对电路不熟,搞清楚在操作。不要乱合刀闸,送电断电都要按顺序。断电后要核实,开关打下并不代表冒的电。

网友I: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你师傅呢!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J:
不懂就问,不要装懂,安全第一.

网友A:
楼主现在是在学,你连师傅都不好意思问那问谁好意思,何况还是安全问题,安全方面不比技术方面它没有时间让你思考的

网友K:
搞电的,难道没有电笔吗?
自己量一下不就知道吗?
小学时就学过小马过河!!!

网友L:
要注意零线,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有零序电流

网友M:
电容补偿柜也得断

楼主:
呵呵,以后还是得多问啊。。。。。

网友N:
问清师傅。我想配电箱的壳体不会有电。否则师傅就不称职

网友O:
那电笔测一下就OK了,当电工最基本的工具

网友P:
不懂就问,不要装懂,安全第一.
楼主现在是在学,你连师傅都不好意思问那问谁好意思,何况还是安全问题,安全方面不比技术方面它没有时间让你思考的

网友Q:
对呀。不懂就得厚起脸谦虚的问个明白。
        记得我开始做电工的时候也是没有经验,在河北的重工业厂做。工厂的车间不是很好,下雨天把配电箱淋湿了里面爆炸了。去检修,在修好后。因为当时没有维修经验,以为没事了,面对着配电箱就用手去合开关。一个大火球闪电一样过来了。幸好的是我一点事也没有,只是把眼睛闪了。过了一会儿就好。
     从这过后我就很小心,在那一时间里我都有点怕。
   所以楼主现在不懂不明白的就要开口问,不要不好意思。
   假如你一个人单独处理问题,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处理不好。两个字头痛。。。。

网友R:
合开关现在一般不用手合,都是用脚踹上去的,放炮放怕了。

楼主:
呵呵。合开关也这么危险的啊?晕。。。。。。

网友S:
有可能倒送电,另外,电缆属于容性电器,带电很正常,在开工前功记要验电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上面的变压器的电感有关的?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U:
师傅没告诉你,电器、设备 操作前必须用验电笔 验一下么?

网友V:
没好意思是我们学技术的最大挡碍

网友W:
做电工也苦阿,特别是维修电工.处处要小心.前天差点出大祸.吓死我了.

网友X:
可能是要你注意电容放电,我曾经就遇到过没断开电容柜,被麻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