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晕,现在琢磨这个问题把我弄迷糊了。。如果说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搭上负载,让他们通路,那手去触摸零线会有电吗?…零线是0势点啊,搞晕了。。。加入零线没电,那形成回路了有电流的啊,怎么会没电的?高手们别见笑呵。。。

网友A:
搞清楚电与电压的概念,零线与地线的概念。
零线对地没电位差,则您身体不会有电流流过!

楼主:
哦,谢谢,那如果形成回路了,零线实际上是有电流的吧???

网友B:
零线上当然有电流了,因为形成了回路,那么整个回路中就有电流在流动的
但不会有电流通过你的身体,所以你不会有过电的感觉,因为在你和大地之间没有电压的

网友C:
呵呵,冬天点电热板的时候,有时候就问,你敢摸那的零线接线柱吗?楼下的你敢吗?

楼主:
电热板???为什么不能摸了?

网友D:
零线只要不断就能摸!如二楼所说,电压的问题。

网友E:
由于有些零线到汇合点比较长,存在线路压降,零线会有一些电压的。如果再用大功率电器造成的压降可能到十几V,一般没事 也不要摸着玩。

楼主:
是啊。。。零线不是也有电阻的吗?应该也有压降的。。。谢谢高手们。。。。。

网友F:
零线是有电阻,要说压降要根据流过的电流,线的阻值来看,如里线路长电流大那么压降也大

网友G:
虽说零线是0电位的,但没必要的话也不要去碰.有时在拆零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也会出现触电事故.
因为在拆零线的一瞬间,电可能会经过负载--拆开的线头--人体与零线形成回路,从而引起触电事故。

网友H:
零线是有电的!一般是接在三相电路的中性点上。工厂中的中性点大多直接接地,零地相通。零线对地理想是冒的电阻的,要是选取点离接地点较远或接地体接地电阻较大是有一定电阻的。当您家所接负载在零地之间构成回路时,零线电压为相电压乘地阻/负载电阻
当零线断开时,断点处电阻无穷大,电压为相电压。

网友I:
线路中如果发现电笔测试零线也亮时可以肯定是线路有断的地方了,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J:
只要没有电位差,火线也能摸.我想在电气控制室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穿着绝缘靴,踩在绝缘胶皮上,手摸母排是没事的,原因就是没有电压降,无法形成电势差.这种例子很多,例如跨步电压等等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晕,现在琢磨这个问题把我弄迷糊了。。如果说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搭上负载,让他们通路,那手去触摸零线会有电吗?…零线是0势点啊,搞晕了。。。加入零线没电,那形成回路了有电流的啊,怎么会没电的?高手们别见笑呵。。。

这个问题这样分析:
     零线上有电流,但是你触摸零线不会感觉有电,因为你身体的电阻比电线的电阻大的太多了,根据欧姆定律,流过你身体的电流微乎其微,不足以让你有所察觉。

     零线基本上都是通过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接地电阻又小于4欧,而你又站在地上,与零线的电位,基本相同,所以你感觉不到零线上有电压。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大家!!!呵呵,这个论坛不错啊!!!

网友L:
如果形成了回路就肯定有电流,零线和大地间的电压为零。

网友M:
问的比较经典,答的也是非常出色

网友N:
大家好象是让人家去摸零线,万一有事谁负责?

网友O:
我想还是小心些,不要去摸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

网友P:
多少会有压降的,但不会太大。但偶还是不敢摸,没事摸那做什么?呵呵。

网友I:
理论上回中性点是没电的!